楼主(2011-11-03):
在安装一开始时出错"找不到ssf文件"
这个ssf也是我用户名英文的开头字母,求高手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解决啊开关电源开关电源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吧你的安装路径的汉字都改成字母就OK了,GOOD LUCK

网友C: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所安装的文件不能放置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吧你的安装路径的汉字都改成字母就OK了,GOOD LUCK

谢谢啊,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所安装的文件不能放置太深。

谢谢啊,我再试一下

楼主:
CleanupSupportTool_V1_3_1_7西门子Wincc flexile 2007卸载软件.rar (1265 K) 下载次数:10 谢谢各位帮忙,我已经成功安装了.但问题都不是你们说的.
我把提取到的西门子wincc flexile 清理工具运行后,再重新安装OK!
我将这个工具上传,有用到的尽管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