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关于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去改造一个无塔恒压供水系统,原来用的变频器坏了,质量差,什么牌子就不说了,用ABB510的替换,用的是CPS-21F的PID控制器,给PLC信号,由PLC控制接触器和变频器,换好之后切泵切不了,对了,是一拖二的是压力变送器反馈的信号,PLC原来用的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的V80系列PLC,16个点的继电器输出,是不知道怎么办?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
看原来的变频器的接线,分析可能的参数设置。

网友B:
分析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C:
既然叫改造就自己重新编PLC程序,只换变频器只能叫维修。程序不难。

网友D:
改用智能表T818控制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