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小弟现在搞不明白三菱MODBUS通讯协议是什么?跟485通讯是什么区别?
希望能够得到具体的详细的讲解。

网友A:
有关MODBUS通讯协议可以看这里:http://baike.baidu.com/view/1861869.htm

用232和485都能做,以FX3U为例,只有FX3U-232ADP-MB和FX3U-485ADP-MB这两个模块才能做,其他不带“MB”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MODBUS通讯协议可以看这里:http://baike.baidu.com/view/1861869.htm

用232和485都能做,以FX3U为例,只有FX3U-232ADP-MB和FX3U-485ADP-MB这两个模块才能做,其他不带“MB”的不行

假如要用485的话是不是就用FX2N-485-BD呢?

网友B:
MODBUS本身就是一种通讯协议,485只是一种物理接口,Modbus可以支持多种电气接口,如RS-232、RS-485等,还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送,如双绞线、光纤、无线等。
三菱的:
FX1N-485-BD    用于FX1S,FX1N
FX2N-485-BD    用于FX2N
FX3U-485-BD/FX3U-485-ADP   用于FX3U
最大传输距离:50M,连接器:8芯MINI-DIN型,模块指示:SD,RD指示灯,通讯方式:半双工通讯(单对双绞连接),全双工(2对双绞连接),电源损耗:DC 5V/60MA,来自PLC基本单元。
指令格式:RS  [S.]  m  [D.]   n
注:[S.]:数据寄存器D,发送数据时指定源数据在PLC中得起始地址;
    m:常数K/H,发送数据时定义需要传送的数据长度,允许范围0到4096,接收数据时应该设置为0;
    [D.]:数据寄存器D,存储接收数据的存储起始地址;
    n:常数K/H,接收数据时定义接收的数据长度,允许范围0到4096,数据发送时应该设置为0;
32位操作指令:不允许
边缘操作指令:不允许
数据的通讯格式需要通过PLC的特殊数据寄存器D8120进行设定。
  •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分享

网友C(2011-12-24):
    485是支持通信的一种硬件规格,MODBUS是一种通信协议,一个是硬,一个是软!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