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hakko 触摸屏 用pcmcia转 232  在做模拟时 总显示端口不能打开,但可以下载程序到触摸屏。请各位大侠 帮忙指点!谢

网友A:
在线模拟你需要确保在下载是勾选使用模拟器选项。

模拟完毕后,你需要重新下载程序并确保模拟器选项不被勾选。

楼主:
谢谢你!我的问题是现在在线模拟不了 显示我的端口打不开

楼主:
我的是用的 网卡转232的 重做了系统  在装上驱动后  现在显示有com 口 但就是能下载 但不能在线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用的 网卡转232的 重做了系统  在装上驱动后  现在显示有com 口 但就是能下载 但不能在线模拟

请确保你的程序中MJ1口设定为编程器使用。

能下载程序,那么说明你的转换卡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下 大侠 ,是不是我软件里少装了 什么东西啊!!还请 指点!  用usb的线 模拟v8的也不行啦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