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调试软件补充

楼主(2011-11-03):
我像请问大家一下,伺服调试软件与在控制面板的天使相比有什么异同和优缺点啊?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优点1:提升你参数设定的效率。
2:可以记录运行趋势以帮助你进一步的优化参数。
3:现场抗一个笔记本看起来很酷。
缺点:1、需要增加电脑硬件以及软件的成本。
2、长途带电脑的话不小心会为小偷集团增加业绩。
3、会增加额外的电力消耗。

网友B:
修改参数会方便些,不用按键进入到某个菜单去设置;一些调试软件能分析电机的运动曲线,在面板上是无法看到的;三菱的可以恢复到出厂设置,而在面板上是没有这个设置项的。总之,面板上有的功能软件里都有,软件里有的面板上不一定有。希望能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