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步进电机线已经接好了,我把A和A-倒下,电机有变化吗?
用的AIRATC的24V气动电磁阀。电磁阀上的接线端子那个是正端子,是2还是1?

网友A:
电磁阀线圈不分正负极,如果电磁阀插头上有发光二极管作通电指示,则要分正负极。但接反也没关系,除了灯不亮,阀照样工作。但也有插头上装二个反向发光管,正反都亮,一试便知
  • 下载积分:+1(mayue123) 真诚感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B:
    步进电机A+A-交换电机方向变化。电磁阀不分正负

网友C:
    步进电机A+A-交换电机方向

网友D:
    有的电磁阀是有正负之分的,反正就两根线通电不动作的话换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其中的A与B相换了呢

网友F:
    电磁阀是没有正负的,它接错了的话也就是二极管指示灯没有那么亮

网友G(2012-09-15):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H:
    步进电机A+A-交换电机方向会发生改变,电磁阀正负接反可以工作,但有些指示灯不会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