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下,PLC如何测量运动工件通过的时间。

楼主(2011-11-03):
是通过定时器 吗,如何实现?

楼主:
我想通过一个光电传感器,确定通过传感器的时间,加上传送带的速度,算出工件的尺寸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啊,不过算出来的值不是很精确

网友B:
传送带的可以用编码器

网友C:
距离是固定的吗?采用的是哪种方式控制的运动?通过计算可以得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