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最近看了点INTOUCH的资料,对INTOUCH与PLC的连接很迷惑,有知道的大师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我见过西门子300连接intouch的,用的是以太网

网友B:
你用什么PLC连接INTOUCH?
intouch 本身支持的驱动不多,一般需要建立OPC访问服务
有2种方式
1,使用西门子自己的软件建立连接通讯 300/400PLC使用 simatic net 200PLC使用PC ACESS
2,使用的第三方通讯软件建立连接 kep server ex 或TOP SERVER等

具体如何创建连接及通讯,你可以去百度文库里面找一找

另外楼上说DASERVER是INTOUCH的数据库交换访问服务中心,是安装INTOUCH自带的,
使用以上2种方式创建的连接,也仅仅是实现PLC与INTOUCH 的DASERVER数据交换通讯,
INTOUCH只与DASERVER数据交换,创立了上面的连接在INTOUCH界面里面才能调用DASERVER中的数据,DASERVER再与kep server ex /SIMATIC NET等交换数据,kep server ex /SIMATIC NET再与西门子PLC通讯,流程就是这样,比较繁琐,

intouch<====>DASERVER<====>kep server EX5.2 <====>PLC追问感觉intouch是很繁琐,那天看资料,Siemens SIMATIC NET S7这个也可以连接PLC,但是没有找到具体资料怎么连接。各位有没有这个的具体介绍呢。
你可以参照
百度文库中的西门子Simatic net 与intouch连接说明
TCP/IP方式
http://wenku.baidu.com/view/3962e2f34693daef5ef73dcd.html
S7-300通过 MPI 建立 SIMATIC NET (必须配CP5611卡)
http://wenku.baidu.com/view/720c79f9fab069dc50220160.html?from=rec&pos=1&weight=3&lastweight=2&count=5
使用SIMATIC NET 必须建立一个PC站,
网上一般是介绍TCP/IP 方式建立PC工作站,
暂时还没有使用USB=>MPI的Simatic net 例子,必须配个CP5611卡才能建立Simatic net PC站,
所以我选择了KEPWARE的kep server EX软件!!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C:
    楼上的太麻烦了 要是连接西门子PLC 用INTOUCH的IOSERVER或者DASERVER 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加我, 我发给驱动给你。

网友D:
    INTOUCH是正版的吗,我现在用的是盗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