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为什么我把Q的程序倒进CPU里面ERR的灯还是一直闪烁

楼主(2011-11-03):
我要测试一下Q02HCPU的是否完好。为什么程序写入之后ERR灯一直在闪烁呢!

网友A:
用编程软件查看下报警代码是什么。。。最好在下载程序前先清除下PLC内存

网友B:
1,是否是新品
2,亮的那个异常灯,可附图

网友C:
诊断下先,有时候运算发生错误,err也会亮的

网友D:
我知道那是表示异常才闪烁的!!原因不知道!!

网友E:
写进程序之前异常灯是否会闪?若写入之前异常灯不亮,写入之后闪,那说明你的程序存在问题。
请确认你的程序书写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F:
程序有错误

网友G:
程序错误!如果你用的是步进指令,最后一定要加RET指令

网友H:
用PLC软件自己诊断一下,看时啥出错了

网友I:
可以用軟體的檢查哪裡出了問題
針對異常碼去做處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J:
最常见的情况:
每次下载完程序,记得要拨到复位3秒,再拨回
第二常见的情况:
没设置相应的模块参数,或者有特殊的模块,比如CCLINK模块,没有设置对应的参数。
这种情况测试仪可以用空参数,不挂模块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