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内部用的是PLC还是单片机啊?

楼主(2011-11-03):
如题。本人刚开始学习。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请问楼主PLC里面的CPU是什么?

网友B:
因为是新手,大家理该多帮助你,但是你知道什么是变频器 什么是plc,什么又是单片机吗??
如果这些都不懂 请看书先

网友A:
楼上所说没错,如果不愿意看书,那楼主会上网吧?不会百度?百度不行不会谷歌?

楼主:
我有个S7-200PLC,CPU为224DC/DC/RLY,我知道变频器可与PLC之间通讯,只是不知道变频器里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C:
PLC控制变频器有多种方式,要看变频器支持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开关量控制、模拟量控制、485通讯。

网友D:
应该是单片机吧
PLC也是单片机
虽然编程不一样
但编译后应该一样

网友E:
单片机就是XP,变频器就是电影,PLC就是暴风影音,是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