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这句话

楼主(2011-11-03):
在SINE变频调速器专业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1.1.6 停电、停车控制:驱动大功率负载时,若变频器检测到电网停电,将自动切换到停车控制状态,并将旋转的动能转化为电能,使电动机快速停车,避免系统因大惯量而长时间的自由旋转。
我不明白,既然停电了,电机定子里面就无法送入直流电,也就无法实现动力制动,那如何将动能转化为电能啊?

网友A:
电机在自由运转状态下是出于发电状态的,这也是变频器工作在惯性大的负载中,减速时间设置过短出现过电压报警的原因,这个道理就是发电状态下的电动机发出的电能经过变频器的逆变器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再控制电机停止!电动机改发电机的道理楼主懂吧?现在很多高端变频器都有此功能,比如Danfoss公司的FC302,Lenze公司的9300EV,科比公司的F4等,都支持此功能,呵呵!

楼主:
谢谢。
但还有点不理解。我的现解是,定子通入直流电,产生磁场,转子切割磁力线产生电流,这在电网正常的情况下很容易实现。关键是停电了,没有磁场如何动能转化为电能?没有励磁,如何发电?
!!!

网友B:
我的看法是:虽然电网停电了但转子或定子铁芯里应该还有剩磁吧???
爱家爱china

网友C:
也就是直流制动这个功能吧

楼主:
我从网上查到变频器制动的两种情况:直流制动和再生发电制动。前者需要在定子中通入直流电,后者是在降低频率时的制动,两者都是在不停电的情况下进行的。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如何在停电的情况下实现制动且将动能转为电能啊?
还有一个问题,当停电时,逆变器的所有电子开关全部关断,通过制动电阻消耗的条件不存在了,更不能回馈到电网。假设电机旋转的动能转化成了电能,这些电能到哪里去了呢?

楼主:
请高手从理论上指点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