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OMRON CH1P扩展模块 40EDT 冒烟的问题

楼主(2011-11-03):
今天拆了配电板外接的线,然后上电,发现气味不对,马上断电,然后发现40EDT有烟冒出,吓的我一身冷汗
现在机器的线都拆了,不能开机试PLC是否好坏,我只是在程序里对各个点进行强制,发现各个点没问题
问题:
请问如何系统的查PLC是否故障以及维修方法?!
以及上述描述的轻烟哪里冒出来的,怎么判定,会对PLC造成影响吗?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接错线才会冒烟,现在已经冒烟了只好拆开检修了

网友B:
我厂的机器也试过欧姆龙的PLC冒出臭味,我们用的都是中继型输出的,都是标准机,按道理没有接错线
结果怎么样呢,PLC能用起来不?

网友B:
后来好像给客户换了个新的

网友C:
购买时不会是二手的吧

网友D:
内部烧了东西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