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03):
我的本本没有接口。用USB接口为什么不认识PLC啊?程序也写不进去掉不出来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描述叫人如何给你解啊?

网友B:
你用的是USB转232吗?
!!!

网友C:
1.USB直接用,
2,USB转232
3.通过DUS

网友D:
直接用USB接口的数据线。USB-SC09-FX

网友E:
用USB接口连接时,要先安装驱动。然后再选择相应的端口。

网友F:
就是嘛,没有驱动呗,还有就是看你PLC SETUP里面设置了没有 ,PLC设置不对的话应该有提示的阿

网友G:
楼主们好样的

网友H:
我这个要串口的,看有没有USB 转换接口。转RS232

网友I:
有的了。 淘一下吧,没有找到就找我吧。QQ376340181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J:
说的太模糊,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