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3):
大家好:
在下用欧姆龙PLC,CP1H用ORG指令回原点结束时,为什么A276的值 还是不为0呢,
另外没有执行回 原点 动作 时,用PLS2指令定位就不可用吗,没有反应!
照这样那么,每次开机时都要回一次原点吗,
以上三个问题,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不懂,向各位学习学习!

网友B:
没有原点,PLS2也可以用,I只是不能用于绝对定位模式

网友B:
如果没有原点,伺服马达走的是相对量,如果要求位置很准确,即使不用ORG,但也要一个IO点来定位,

网友C:
不懂,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D(2012-06-10):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按道理不会出现这情况。
第二个问题,PLS2只有相对定位的时候可以用,而且可用这个指令替代ORG实现原点搜索。
第三个问题,刚开机,原点还没有确定,一般肯定都要搜索下原点,而且一般刚开机开始运行前都要先复位一下的吧,你就把原点搜索放在复位里面。
另外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在回原点还是搜索原点。

网友E:
多看看手册吧,手册上有一章说得很详线的

网友F:
一个星期前我跟你一样迷惑,不过我现在是懂了一点了。
原点搜索有两种,一种是PLC再开机时用INI指令定义一个原点,另一种是用外部的限位来作为原点搜索的停止位置。以一种原点搜索的方法仅适用于PLC开机后进行了原点定义,并且是绝对位置的情况下。原点搜索的方式需要在软件中进行设定。
另外如果PLC在停电后高速计数器里的数值和脉冲发射数量的数值都会清零,如果你想在PLC断电后再进行脉冲的原点复归。有两个方法,第一是你用内部的数据寄存器(断电保持的)去记录发送或者接受的脉冲数,在开机时将断电前的数值写入特殊寄存器,然后以此数据为准,用PLS2指令进行方向和位置的定位。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外部的限位提供原点,用ORG指令复位。
第一个问题是你确定下你的原点搜索方式,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确定你的PLS2输出的是相对脉冲还是绝对脉冲,如果你的脉冲输出方式不是正确的或者设置的又冲突,可能会没有脉冲输出,也有可能是你的PLS2的参数设置不是正确的。
第三个问题我在上面有所描述。如果是绝对位置脉冲要定义一个原点,不过这个原点在PLC掉电后就丢失了。
这是个人见解,我是omron的菜鸟,高手们不要喷我啊,有错误给我纠正下,在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G:
相对的,开机是要回原点,不然建立不起坐标!回原点我是用org,加个原点标志位决定是否要用原点搜索!

网友H(2012-08-04):
我用的都直接用一个接近开关作零位开关,先用SPED定向走,再用INI停止,零位偏移用一个PLS2相对方式走设定距离,再用INI置零,,再用PLS2的绝对定位模式来执行以后工作行走就可以了。

网友I:
新手,学习中!
见贤思齐!

网友J:
回原点和搜索原点是不一样的。
没有原点的时候找寻原点叫原点搜索;
已经建立原点,回原点的过程是回原点。

网友K:
可以用欧姆龙的库里的功能块啊,这个做位置控制方便

网友L:
关于回原点的功能,我试过很多种。我工作中实际用的是楼主说的用INI指令定义一个原点,比较喜欢着中控制,应为这样控制的比较准确。ORG的不准会有误差。我们用两台cp1h的做5轴机械手控制,用着中方法屡试不爽,精度也高。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