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印染公司机械改造

楼主(2011-11-03):
一定型机,是二十年前德国的设备,门幅自动控制坏掉了,现在要改造,我用编码器监控其位移,是螺杆传动的,螺距是7mm,转一圈是水平位移7mm,应该选用多少脉冲的编码器,能尽量减少误差值?请教了!

网友A:
一般不考虑机械方面下,精度要求越高的线数越高越好。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吧,不考虑成本的话当然分辨率越高越好。一般十位的 2的十次方 1024个脉冲一圈

网友C:
看你要求精度了,1000线的话,编码器理论精度是0.007毫米,肯定满足你的要求了。其实编码器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机械部分,丝杆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D:
加个触摸屏随时调整会好一些。

网友E:
你的车真先进,我们这人看着标尺,手点点按钮,搞定。

网友F:
一般选用精度要求的2到三倍,当然前题是必须PLC输入脉冲量极限之内,比如要求精度为0。001则选用2000到3000P/R的编码器为好,这样重复精度会稳定可靠

网友G:
500以上的就行

网友H:
感觉10位的够了,1024线的

网友I:
用光电型扩幅机构就行啊
具体怎么做呢?请教了,谢谢!我联系方法:1345625845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