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关于 听 机器 噪音的传感器的 有朋友玩过吗?

楼主(2011-11-03):
声级计 都是便携的 没啥用 我想应该可以连接pc的 声音频谱 分析……
我的问题: 之前的产品 是个电动的产品 有电机旋转等内容
判断 都是人工听有无异声 噪音
现在要求机器来判断 我表示压力很大~~·
QQ 6024 52611

网友A:
没有用过 我见过用温度计的 都是用到大电机上 测轴承温度的 如果轴承还了产生磨擦 温度高了就不工做了 只供参考

网友B:
我之前听电机就是用把螺丝刀放在耳朵旁边听,如果你想用传感器代替的话做好打电话问生产传感器的客服,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在烟台铁姆肯接触过这种噪音检测的,不过他们是用来检测轴承的,有个工控机还可以和PLC联接。检测软件听说是印度的。那个就可以显示声音频谱图。

网友D:
有呀,我们以前都做个好多机器,都是噪音检测,也就是听异音,做过测电机的,还有就是测散热风扇 的

楼主:
可以 留个联系方法吗 谢谢 正为这个事情 头大呢
QQ 6024 52611

网友D:
你是要检测电机噪音吗?892727866

楼主:
已经 加了~~~~~·
QQ 6024 52611

网友E:
头一回听说,学习了

网友F:
找找NI公司,比较专业的公司,能提供检测的方案

QQ:84818626

网友G:
有一种测振动的传感器。。可以变相来测噪音。。。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