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11-04):
我想试用一下关键字登陆,可是不行,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PLC个于SOTP状态下可以关键字登陆的,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A:
把监控关了再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B:
关掉监控模式,重新设置关键字

楼主:
我关掉监控还是一样的,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C:
以前没有碰见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D:
等待解决

网友E:
我也试过,登录关键字之后就是不可以设置密码?提示格式错误。

楼主:
哎,等待高手解答呀

网友F:
电缆线有问题,换一条新的试试

网友G:
弱弱地问一句,什么叫关键字登陆呢?这样有什么用?难道像书签一样?直接可以跳到自己想要查看的步序么?
lizhihua

网友H: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11楼所言确实很弱,所谓“关键字登陆”为输入正确定的密码从而解除受密码保护的功能!版主的问题确实也没碰到过 估计应该是通讯线的问题或通讯受到强干扰了(一般用本本USB转换出来的串口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若是这样的话,本本不插交流电源使用时会有所改善的;若还是不行,呵呵 换一条好的点的U--串的线吧!

我用的是好 的COM口(电脑左侧有一个方形插口,以前是用来插无线网卡什么的,现在的电脑很少有这个口了,在这个口上插了个USB转COM的插件)其它所有的软件都没有问题,线也是我常用来编程的线,您说的那种可能性应该不成立,

网友J:
plc处于stop试下?

网友K: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J:
plc处于stop试下?

谢谢,PLC处于STOP状态下可以设置 了

网友L(2012-06-25):
来学习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