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1-11-04):
我们厂的西门子S300有个数字量模块,plc上的对应点输出灯没有亮。但设备却在动,操作手没有动按钮,设备却自己在动,我在程序·上看了一下。那个点有输出,这是证明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2种可能:一 plc输出模块坏了
二 plc输出模块输出指示灯坏了

网友B:
换个模块试下就清楚了

网友C:
感觉是PLC输出点坏了(输出触点粘连了,指示灯烧坏了),换一个输出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