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同时能支持几个通讯?

楼主(2011-11-04):
各位大侠,请问下三菱FX2N PLC通过FX2N-485-BD与三楼变频器通讯的同时还能否与其他品牌的智能仪表通讯?假如不可以,那应该怎么来实现既能与变频器通讯,又能与其他智能仪表通讯呢?谢谢!~

网友A:
PLC作主,变频器与智能仪表作从,走485通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作主,变频器与智能仪表作从,走485通迅没问题.
但是有些人说只支持其中一个,要么跟变频器,要么跟智能仪表,两者同时不行,是这样吗?

网友A:
485,当然可以一对多吗.
232才一对一吗.

网友B:
可以一对多的,但品牌电气要一致,还有控制对象最好一致,不然很麻烦

网友C:
485BD通信,如果协议是一样的,如波特率,校验位等就可以,如果不一样就不行。扩展通信的办法是:整几个FX2N-232IF就可以了,不过是232口的,你要是用485的还要弄个232-485的,好象可以挂个3-5个,用起来蛮舒服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很同意一楼的看法
我以前就这样实现过的
合作愉快!

网友E:
楼上不错,点醒我了,回去我也挂几个试试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麻烦请看清楚楼主所提的问题

网友F:
我倒是也要去试一下啊.多谢分享!

网友G:
使用编程协议通讯最多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