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各位大侠:

    有们有一些模具加热器,3相200V,30A空开,前些时候打雷,打坏了一台,现在想追加浪涌吸收电容,(也就是RC保护,),请问我应该如何选型,如何接,请名位大侠指导一下,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首先检查配电房补偿柜避雷器是否正常,避雷网(接地电阻)是否良好。雷打掉的是空气开关还是?
RC保护主要是加强感性负载在启动;停止时的浪涌电压;电流的抑制,保护触点或者电子元件,对于避雷不能起作用。
  • 下载积分:+1(sc511023) 热心助人

网友B:
    wwcwwc 解释正确。RC保护不了雷击。RC的选择是按照感性负载自感时产生的电动式容量来选择,通过其计算出感性负载释放出来的能量,选择的RC在最短的时间内释放掉这个能量就可以了。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C:
    对雷击的保护,除了避雷器以外,目前还没有什么好方法吧。

楼主:
    谢谢名位的解答,那我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配电房补偿柜避雷器是否正常,避雷网(接地电阻)是否良好。雷打掉的是空气开关还是?
    RC保护主要是加强感性负载在启动;停止时的浪涌电压;电流的抑制,保护触点或者电子元件,对于避雷不能起作用。

    烧坏的控制基板1PC,无电(共有8PC),感温IC 1PC,不能感温

网友A:
    目前针对雷击危害,对于电气只能是加装避雷装置,在电气输入端口也只有加装电抗器或者压敏电阻之类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