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1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11-04):
一个旧的三菱GT11触摸屏,在下载程序后触摸屏显示找不到工程数据,然后在设置页面,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第二天就正常了,可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有点像是找不到程序样)有哪位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呀?谢了!!!

网友A:
我感觉,有点象OS或者BOTOS出错了
你重装一下OS这些,再输入程序试试

网友B:
OS可以看作电脑的操作系统,你的画面程序就是电脑上运行的安装的软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硬件开始不稳定了。

网友C:
系统问题

网友D:
下载时不要将“工程文件全部删除后下载”打勾。

楼主:
谢谢大家了,经过我N次的写入后终于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