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是不是LDI的速度快一些呢? LDI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LD呢?

网友A:
LDI应该是常闭,LD应该是常开吧!我记得是这样,可以看看书啊。

网友B:
引用楼主mlsyg于2011-11-04 14:38发表的 请教,西门子的命令,立即存取LDI和LD有什么区别?谢谢! :
是不是LDI的速度快一些呢? LDI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LD呢?

LD 从映像区直接读取,LDI,读取外部信号,毫无疑问,LDI速度更慢。

其次,LD读取的是映像区内容,而映像区只有在程序扫描完成后进行更新,因此可以确保在同一周期内读取的值的一致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I应该是常闭,LD应该是常开吧!我记得是这样,可以看看书啊。

西门子200中,常闭触点为LDN,不是三菱的LDI。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终于明白了

网友C:
我也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应该是LDI更快一些吧

网友E:
看了懂了,thankyou

网友F:
三菱里是常开,常闭

网友G:
楼主已经说是西门子的了,LDI就是立即读取的指令,受扫描周期影响小。故LDI指令更快!

楼主:
谢谢9楼,那平时应用的时候为什么都用LD?
什么情况该用L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