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教,西门子的命令,立即存取LDI和LD有什么区别?谢谢! .

楼主(2011-11-04):
是不是LDI的速度快一些呢? LDI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LD呢??

网友A:
不是的。楼主你是从什么资料中有此说明?

楼主:
零基础学S7200里面,开始讲的LD,LDN
后来讲的LDI,LDNI,
使用起来有什么明显区别么?

网友B:
老兄LDI执行指令时,立即指令获取实际输入值,但不更新进程映象寄存器。立即触点不依赖S7-200扫描周期进行更新;而会立即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