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SFC图在软件上如何编写

楼主(2011-11-04):
SFC图在软件上如何编写!程序会写,但不知怎样在软件上编写,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发了份Q系列编程手册(SFC)篇给你 ,请到sina查收!

网友B:
WIN7系统的电要脑怎样设置才能用USB-SC09电缆传送到三菱PLC上去。我刚卖了一根,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求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