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ulator2为什么仿真连接不了

楼主(2011-11-04):
我PLC软件和仿真软件真装好了。PLC可以正常仿真,
GT designer2和GT simulator2 也装好。 我编好程序了,PLC程序也仿真了,
最后GT simulator2出现一个
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PLC是用这个GX Developer Version 7和GX Simulator6-C这个,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搞好。
谢谢了。
30104933@QQ.com
这是我邮箱

网友A:
检查选项中的设置了吗?
饿米豆腐

网友B:
PLC先不要仿真,打开PLC程序后再打开屏的仿真,PLC仿真会自动启动的,这样才能仿真。还有屏的仿真软件中的选项要设置连接到PLC GX Developer

楼主:
我设置都COM 1 波特 9600,都这样设置的。
我按一楼和二楼的方面都试了 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C:
把你端口设置恢复下默认看看

网友D:
设置有误,波特率改为38400看一下!

楼主:
GX 波特率最高就只能设19200,,我都改为19200,还是一样的问题。。有用了好多方法都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的 软件我都重新装过好几次都一个样

网友E:
2楼的回复,也许对我有帮助,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