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报警信息求助,急!!

楼主(2011-11-04):
描述:故障图片
那位仁兄有CVM1系列CPU说明书,急求!!先谢谢!
或那位仁兄可解答下图中的异常,请告之是否可判断故障在哪个机架上的哪一个模块(机器目前有一个主机架及三个扩展机架),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IO表错误,或者可能是哪个模块没有插好?

网友B:
第三个扩展机架IO没插好

楼主:
谢谢各位!等机器能停下时我检查一下第3个扩展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