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刚使用基恩士的PLC,有几点疑问想请教一下大家。
一、KV-1000输入16点,输出8点;看到软件中有设置“停止传感器输入”,不知道这个输入点不用的话如何设置,是常开还是常闭,不用的话可否作为一般输入使用?
二、PLC Z相功能高速Z相输入R14 R15是否作为原点使用,但其中的“原点传感器输入”呢?是作减速 、原点还是不用呢?
三、看到还有R10 R12 等等高速A B相输入能否作为一般的输入使用?
四】输出 部分除了脉冲输出外其它的高速计数器比较器输出可作为一般输出使用吗?
五、R506 R507X轴Y轴偏移量计数器清除的作用类似驱动器的计数器清除功能吗?具体在什么场合使用才好 ?在高速定位的情况下伺服会偏移实际位置,过冲部分影响精度,我使用偏移量清除是否不返回校正?
正在看手册望大家解答几点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其中 R00008 R00009高速计数器1使能输入能够作为一般信号输入来使用吗?

网友A:
0.08 0.09 0.10 0.12可以作为一般输入点来使用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A:
    跟其他plc一样,如果不做高速输出亦可作为一般输出。另外kv1000可以使用脚本编程。如果需资料可去基恩士情报下载处下载。
    在不在啊,你把你写的基恩士PCL程序能发给我看看吗?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A:
    由于自身原因对KV1000不是很熟悉,如楼主有什么疑问可致电基恩士公司,基恩士公司的技术服务很不错。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楼主:
    谢谢你,高速输出是一定要用的。软件我有,手册也有,写程序的当然这些是必备的!控制定位的话固定的信号万一不行的话就加输入输出模块啦。

网友A:
    NOKIA DC(基恩PLC+普洛菲斯).rar (404 K) 下载次数:55 这里有一个家园的朋友写的程序很详细,记不得这位朋友了,现在我把它再次上传。特别声明:版权属于原作者。希望对楼主有用。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A:
    再次说明一下此程序在家园获得,我如果还能找到原帖,将把原帖贴出·来。好的程序希望能和大家分享,共同进步,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