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模块代替?

楼主(2011-11-04):
我有一个ABB变频器模块烧了,型号是CM10MD1-24H ,但买不到原装的,不知用什么国产型号可以代替的?多谢各位了!
重在积累!

网友A:
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好象都是一样的,只是功率不一样,你买个功率一样的就可以用
下载积分:+1(宽容)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很多家卖,三菱10A,1200VIGBT模块,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