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用一个三菱QD75P4替代两个QD75P2

楼主(2011-11-04):
请教各位大哥,现想用一个QD75P4代替两个QD75P2,相应的参数设置应该怎么改?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因本人不怎么懂这个!先谢谢!

网友A:
要合并一些参数和地址到第一个模块中
具体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53

楼主:
先谢谢了!
现在就是相应的程序中要更改的地址那些我不怎么了解

网友B:
看看程序怎么写的。要改程序模块的地址编号。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的,说明书都是一本。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原程序发过来,我改好发你

楼主:
嗯,好,怎么联系你?发到你邮箱吗

网友E:
一样,四轴和两轴

楼主:
五楼高手,原程序已发到你邮箱了,烦请帮忙改一下,谢谢了!

网友D:
时间有限,只凭记忆随便批量改了下,可能还有没改到的地方,
(只弄了下QD设置和程序改槽)
你再仔细检查下
你只要依手册上所讲,将弟3槽的12轴改为2槽34轴即可
GOODLUCK
差点忘了,PLC参数里的IO也要改

网友D:
刚发了怎么又没有了!!!!!

楼主:
程序灌进去后为什么EPR的灯不停的闪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