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请教师傅们.现有一屏型号是PWS6A00T-P背光一直是亮的.不能自动关掉.担心影响屏的寿命怎样才能解除这个功能请赐教!

网友A:
一般来讲,触摸屏的系统参数里面都有一个待机时间设定,设定好待机时间后,在待机时间里,触摸屏无触碰的话它会自动熄灭背光灯。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
屏幕保护时间

网友D:
编程软件里可以设置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在屏里应该是SCREEN SAVER TIMES这一项吧原来值是00单位是分钟。但在软件里实在是找不到地方还请帮忙指点。

网友E:
通常都可以设置屏保时间的,到多少时间后灯灭。在系统菜单或者软件的选项里

网友F:
站长说的很对

网友G:
肯定是没设置好,软件里默认可能是常亮的。
lizhihua

网友H:
自己屏保没有设置好

楼主:
站长啊!我还是在软件里找不到设置背光灯的屏保时间项,在选项里也找不到。是不是我的软件不行呀。

网友I:
可以在软件里设置,设置好以后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跟电脑的屏保原理一样,还可以做一个不用背光灯的屏保画面,如实时时钟画面等等等等。

楼主:
谢啦!开扩了见识,就不知怎么才能学到!

网友J:
顶一下!站长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