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刚开始学PLC请指教

楼主(2011-11-04):
有一台送料器程序不明白,请问各位大师已下程序怎么解释:LDD<= D134 D180 OUT M450
D= K84555227 D50 OUT Y41

网友A:
兄弟都略有小成了不试在高笑吧

网友B:
D180<=D134 时M15就out 了,
同理D50=84555227时Y41就out 了
至于LD是16位的,LDD是32 位的好像

网友C:
FX系列PLC阿Q系列的指令好像是这样写的吧[<= D134 D180 ] --------------M450
[= K84555227 D50 ] ------ Y41 如果是16位的话符号前面不用加D如果哦是32位的话符号前面就加一个D

网友D:
顶上二楼三楼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