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4):
在SINE变频调速器专业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1.1.6  停电、停车控制:驱动大功率负载时,若变频器检测到电网停电,将自动切换到停车控制状态,并将旋转的动能转化为电能,使电动机快速停车,避免系统因大惯量而长时间的自由旋转。

我不明白,既然停电了,电机定子里面就无法送入直流电,也就无法实现动力制动,那如何将动能转化为电能啊?
我从网上查到变频器制动的两种情况:直流制动和再生发电制动。前者需要在定子中通入直流电,后者是在降低频率时的制动,两者都是在不停电的情况下进行的。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如何在停电的情况下实现制动且将动能转为电能啊?
还有一个问题,当停电时,逆变器的所有电子开关全部关断,通过制动电阻消耗的条件不存在了,更不能回馈到电网。假设电机旋转的动能转化成了电能,这些电能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变频器用电机惯性发的电来给电机制动,慕容家的功夫

网友B:
因为变频器你哪怕把电源切断,可以从面板上看到它还能显示一段时候才关闭!那是电容里的余电,懂了吧,应该是电容里的电转换成直流后注入电机,使其制动!希望帮到你!谢谢…

网友C:
是指把变频器(电容储存的电能)驱动电机旋转的电能转换成直流制动用电能而不是电机惯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