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亲,给看看这个程序怎么解读啊

楼主(2011-11-05):
别人写的程序,特别是141~177不知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见过这样的指令啊 求真相
在GX中怎么写出来啊 我怎么写不出来啊比价指令我就知道cmp
描述:程序

网友A:
比较指令。

网友B:
比较指令,D1-7的数据大于1就输出了。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C:
是加1的意思,P是脉冲执行指令,
ld m0
incp d0
如条件一直m0为ON,d0里只加1,OFF后再ONd0里就是2
鄙视ctrl C+ctrl V

网友D:
三楼说的对,顶一下。

网友E:
就是工具1-7只能用一次,如果有一个出现大于1的情况就说明出错了,Y3就会输出。
亲,给看看这个程序怎么解读啊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