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选型配置问题

楼主(2011-11-05):
PS307, 120/230VAC输入, 24VDC输出,5A(6ES73071EA000AA0)
CPU314C-2 DP,96KB RAM, 24VDC,内置24DI/16DO/4AI/2AO(6ES73146CG030AB0)
CP343-1,工业以太网通讯处理器(6GK73431EX300XE0)
上面的配置我要连接
MP277触摸屏
变频器proflbus通信
温控仪485通信
口子够用吗?
CP343-1预留给客户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可以和温控通讯需要加CP341

网友B:
不懂 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C:
pro-DP的,CPU314-2DP,变频器,MP277.
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你的温控仪表,温控仪表支持485通讯,那就可以了啊。300支持无协议通讯。所以不需要买什么模块,模块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D:
用CP340和温度表通讯

网友D:
CP341太贵了,贵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