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l 指令

楼主(2011-11-05):
请问高手 我在编写 stl指令的时候。
从一个状态转到另一个状态。Y1在这两个状态都有输出。
在状态过度的时候。Y1会保持吗?
也就是说 Y1在一状态有输出。
在转到另一个状态的时候Y1也有输出。
其中在跳转的中间过程中 Y1 也会保持输出吗?

网友A:
看你需不需要保持它了。

网友B:
你可以在这个状态里用ld y1 inc d0后立即转入下个状态。再用ld m8000 out y1;ld y1 inc d0后立即转入下个状态。。看看D0的值。你就会清楚了。。。。

楼主:
三楼的高手,可以给我梯形图看看吗?不胜感谢!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出不太懂, 此图Y1在S20时有输出转S21后无输出,S21中Y2输出,转S 22 后假如没有RST Y2,那么Y 2不伦在哪个状态一直保持输出。

楼主:
谢谢高手。我看看哈。

楼主:
向钱冲同志。我去实验室做了下。你给了我不小起示。谢谢。在前一个状态用了SET,后一状态如果没有用复位它。则它一直保持。KYY80是高手。不过我输不进去程序里去。就是INC不知道怎么输进去。梯形图的话。

网友D:
如果是:
STL S20
OUT Y1
OUT TO K20
LD T0
SET S21
STL S21
SET Y2
当S20向S21转换时,S20变为不活动步(S20无输出)
,s21变为活动步,即Y1变为OFF Y2变为ON,如果想让Y1 一直有输出只要把OUT Y1 改为SET Y1 就可以了,像SET Y2 一样,这样无论转移到哪一步Y1 都为ON ,想Y1 为OFF的话在程序里加一个RST Y1 就可以了,这也就是不在程序里加RST Y2
,Y2 一直为ON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