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问一个MR-C10A伺服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1-11-05):
现在我找到了一套MR-C10A的伺服与相对应的马达,接上线通电后担示A20故障,我查了一下说明书是编码器与伺服通讯故障,想问下除了编码器的线断开以外还有其它可能吗?

网友A:
1.MR-C10A驱动器编码器插口和I/O插口是一样的,器编码器的插头与I/O插头插错导致驱动器损坏
2.电机的编码器损坏。

网友B:
没有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