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来看看 ,这两条数据线 哪条是真品,,西门子PPI

楼主(2011-11-05):
请注意两条线的接头,,,用起来感觉都差不多,西门子的SMART 700屏下载都可以使用

网友A:
把壳子打开看下做工就知道了,外观看好象都是,但是一个USB那手捏的地方是倾斜过渡的,我认为这个就是真的。仔细看看做工,看看材质就知道了。仿是仿不了细节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感觉那个串口带有花纹的那条是真的,首先做工比较精细,你仔细观察一下串口的两个塑胶螺丝,这个做工明显好很多。

网友C:
感觉两条都是真的.

网友C:
我有一条串口是圆弧过渡的,应该是真的.

网友D:
灰色的是高仿的,我有西门子正品线,LINK头代工的质量不是太好

网友E:
西门子正版的上面的字是激光雕刻上的,许多仿得是印的。还有就是外壳硬度,做工

网友F:
在能用的前提下真假还真不好分啊

楼主:
带条纹的那条 ,接头上面还有激光打吗

楼主:
那条大头的 线很软,感觉像是赝品,,,还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A:
确认了,串口带条纹的那个是假的(那USB就是一条普通的USB线标识)。USB口平稳过度的哪个是真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今天我打开看了,内部做工一样,用的原件也一样,,其实就是外观插头不一样,,两条都是真品

网友G:
管什么真假,现在外面的仿品太多了,销售中间的环节谁说得清,只要好用就行了,那管得了那么多

网友H:
难道一定有一条真的一条假的吗?也许两条都是真的 或者两条都是假的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