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设置plc数据没办法记忆吗?

楼主(2011-11-05):
我用tk6070i和三菱fx2n的plc,在触摸屏设置plc中的数据,可重新开机又要重设,plc中的数据寄存器非断电保存的,触摸屏不能记忆这些数据吗?就是重新开机数据还是上次设的那种,求教,谢谢。

网友A:
把你的数据寄存器区域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为 可读写 的看看。

楼主:
等下试试看,谢谢指点。

网友B:
plc中的数据寄存器非断电保存的??????
这样当然保存不了了
触摸屏开机都是先读PLC寄存器的
把plc中的数据寄存器设成断电保存不就行了
要不把你的触摸屏设成即写PLC寄存器又写触摸屏的寄存器,当开机时再用定时传输把触摸屏的寄存器数据传到PLC寄存器
这样就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