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请教普罗菲斯触摸屏画面组合开关怎么用,怎样设置组合或解除组合。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

网友A:
引用楼主江湖游侠于2011-11-05 14:02发表的 组合开关 :
请教普罗菲斯触摸屏画面组合开关怎么用,怎样设置组合或解除组合。

是如附圖嗎?

楼主:
怎样把单独的两个位开关组合成一个,我这儿有一个组合开关当我取消组合时确认完成后再想恢复就恢复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把单独的两个位开关组合成一个,我这儿有一个组合开关当我取消组合时确认完成后再想恢复就恢复不了了。

那就将两个一起选取,然后右击选择组合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把单独的两个位开关组合成一个,我这儿有一个组合开关当我取消组合时确认完成后再想恢复就恢复不了了。

楼主:
ok了,但是我还有一点不明白,组合开关在程序里起甚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