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控机能设置2个IP吗?

楼主(2011-11-05):
工控机本来连接PLC需要设置一个IP,现在要增加连接一个控制流量的SPEEDFLO,也是用网线连接,需要设置另外一个IP
一个工控机能设置两个IP吗?
要不要增加网卡?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有可能要双网卡。
因为我用服务器做网站的时候,有些服务器就是有二个IP。

网友B:
你 控制流量的SPEEDFLO能不能设为和PLC一个IP段?
那不就OK了?
不行的话加一个网卡,是两个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