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工控高手给个usb got1030人机界面编程线驱动

楼主(2011-11-05):
跪求工控高手给个usb got1030人机界面编程线驱动,一边是usb口,一头是六针圆口,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驱动,每个厂家生产的可能不一样。
我把我仓库里库存的那根里光盘的驱动发上来给你试试。
还有你要记得,这个在触摸屏软件上,是要选择COM口,而不是USB口。根据你这个是虚拟了一个COM口来通讯的。
这光盘里有2种,试一下吧:
USB driver2.rar

楼主:
今天先下了试试,不管能不能用先谢谢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