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接线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11-05):
此传感器是DPTEX牌子的(不知道这事啥牌的)NPN的,这个图接线是从传感器侧面一字不漏抄下的,我想问下各位,如何接线,平常比较少接触4线的传感器。假如说要接暗通的,除了brown接正极,blue接负级,其他的要怎么接,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显然这个白线就是一个更能选择的引脚。高电平的话就是选择亮通,低电平就是选择了暗通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也就是多了个高低电平吧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要肿么才能成为高电平,怎么才能是低电平呢?求高人解答!

网友D:
不是很清楚了吗,你把白线和棕线短接接电源+,蓝线接0V,黑色输出时是亮通模式。
你把白线和蓝线短接接0V,棕线接电源+,黑色输出时是暗通模式。
下载积分:+5(283276325) 明白了,谢谢!

网友E:
4楼是位老师傅,知识丰富,什么难题都能解决!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了吗,你把白线和棕线短接接电源+,蓝线接0V,黑色输出时是亮痛模式。
你把白线和蓝线短接接0V,棕线接电源+,褐色输出时是暗通模式。
~~~~~~~~~~~~~~~~~~~~~~~~~~~~~~~~~~~
4楼的大师是打错字了么?
低电平的时候也是黑色输出吧~~~

网友F:
本人用四条线的感应器是(瑞科)的.它的电源输入线是棕色和蓝色.输出线是黑色和白色.(根据电源输入极性的不同)可以输出正极或负极/也可以是常开或常闭.看你的图应该是跟瑞科差不多

网友G:
不知道
传感器接线

网友H:
测量下啊
很简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了吗,你把白线和棕线短接接电源+,蓝线接0V,黑色输出时是亮痛模式。
你把白线和蓝线短接接0V,棕线接电源+,褐色输出时是暗通模式。

~~~~~~~~~~~~~~~~~~~~~~~~~~~~~~~~~~~
4楼的大师是打错字了么?

谢谢提醒

网友I:
高低电平输出啊!

网友J:
有点晕,给个说明书不就知道了,我都是看说明书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