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请问各位朋友威纶触摸屏的日期和时间如何才能在画面中显示出来?

网友A:
威纶的内部有固定的存储器专门用来日期和时间的。

网友B:
用数据显示,组件,连接触摸屏内部时间变量,分别把日期,时,分,秒做出来,然后排版好就可以了

网友C:
点菜单“元件”选取“数值显示”,打开“新建数值显示对话框”,设置读取地址:设备类型选“RW"、"BCD"码。地址为60000-60005,分别是秒、时、分、日、月、年。在“新建数值显示对话框”的数值显示选项,显示栏点取“十进制”“原始数据显示”,数值栏小数点以上位数除“年”选取4,其它的选2。共建六个显示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点菜单“元件”选取“数值显示”,打开“新建数值显示对话框”,设置读取地址:设备类型选“RW"、"BCD"码。地址为60000-60005,分别是秒、时、分、日、月、年。在“新建数值显示对话框”的数值显示选项,显示栏点取“十进制”“原始数据显示”,数值栏小数点以上位数除“年”选取4,其它的选2。共建六个显示框。

那是建立在PLC之上的时间显示,触摸屏应该有这样的选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建立在PLC之上的时间显示,触摸屏应该有这样的选象

那个就是维纶触摸屏的时间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