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菱控制5台步进电机

楼主(2011-11-05):
如何用三菱控制5台步进电机?电机分别能单独动作,两个联动,怎样最经济

网友A:
2个联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需要圆弧插补么?
反正FX系列是不用想了。

网友B:
PLC与PLC通信就可以

网友C:
我猜想你的动作流程:共计有5台步进电机,其中有2台同时工作(不需要圆弧插补),其它都是单独工作。是这样吗?如果是,请你使用fx1n-xx-mt。我的工况是:6台步进电机其中4台要联动(两两同步,不需要圆弧插补),就是使用fx1n-xx-mt-d的。QQ:304372109,可能的话,交流一下啊。

网友D:
貌似要多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