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1-05):
DDRVA D130 D120 Y000 Y00I这条程式啥意思(三菱fx)

网友A:
绝对位置定位指令

网友B:
绝对位置定位指令,一般用在步进电机控制,就是脉冲输出控制。D130里的数值是目标位置,D120是脉冲频率也就是速度,Y00脉冲输出地址也就是给步进输入,Y001是旋转方向控制。

楼主:
从电脑写程式到plc,提示“plc试图在rom运行方式下写入,rom运行方式下不能写入”啥原因呀?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C:
只读状态是不能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