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之前我用得编码器是AUTONICS增量型的旋转编码器,脉冲200;DC24V;轴径6mm;ABZ三相,今天过去发现又坏了,用手轻轻叩击编码器后部,数值就变,而且自己会变化数值,手一抠,数值停止不变了,不知道是温度的问题还是震动的问题,现在我怀疑是震动的影响,谁家卖编码器的请留下电话号码或是直接联系我:13456258459.谢谢了!我需要既耐温又耐震的,并且体积能尽量大点的。

网友A:
你这可能是同心没做好,或者是联轴器选择有问题,其他的品牌也好多,OMRON,KOYO等

网友B:
不知道是用在那个场合?环境影响挺大的。

网友C:
编码器现在已经是通用产品了。经常用OMRON的,没见坏过(除非不同心端联轴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大家说的对,用OMRON的比较好。

网友E:
走过看过

网友F:
估计是同心不好的原因,如果确实安装不好,建议用气管连接,两头用扎带带紧,这样不同心的话也不会坏掉。

网友G:
同心不好,联轴器会断。

网友H:
我用的编码器是从成都普莱斯那里买的,还可以
有电话吗?能不留个?谢谢了!
明天会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同心不好的原因,如果确实安装不好,建议用气管连接,两头用扎带带紧,这样不同心的话也不会坏掉。

六楼的办法高

网友J: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如果你的产品是正道来的,你说敲击就会变化,呢么就是说转动了,这个转动的原因你要查清楚。其次如果说你敲N次其值还是与初始值相差无几,那么这个差值如果在你要求范围内,也是可以使用的
电机根本是没转动的,我把380电源都关掉了,编码器数值还是在变化,我都拍下视频了,好奇怪的

网友K:
估计楼主选择的菲林盘的编码器了, 用在温度高和震动强烈的环境下的编码器需要使用玻璃盘的编码器的了。编码器的技术很成熟的了,大厂家的性能都是可以的了。
楼主的使用环境怎么样呢?
我的联系方式:QQ376340181.
环境不是一般的恶劣,那家伙内部的温度是180度,我安装编码器的位置大概温度在60度左右,震动的话主要是因为电机的链条脱节产生的震动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L:
南韩的电器产品大多是垃圾
好的编码器十年都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