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松下A4伺服,型号MADDT1207,今天监控脉冲的时候发现命令脉冲比反馈脉冲多28个,如图所示,让机器在这根轴上几个位置移动都是命令脉冲要比反馈脉冲多28个,机器工作一天也没出现走位不准的现象,按道理说应该是命令脉冲=反馈脉冲才对啊,真是想不明白,希望造诣深的大侠出来讲解,谢谢了!!

网友A:
把误差数设小点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补正造成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C:
关注中,盼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补正造成

驱动器装上后就把模式改为位置控制,进行了自动增益调整,其他的参数都是用的出厂时的默认值

网友D:
     请问下你用的是闭环控制吗?
我们这里主流伺服使用松下A4 A5 的驱动器但从来不会出现LZ的情况啊。

网友E:
里面可能有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用的是闭环控制吗?
我们这里主流伺服使用松下A4 A5 的驱动器但从来不会出现LZ的情况啊。

不是闭环控制,伺服没有设置电子齿轮放大.
昨天我想看一个信号的动作情况,就用软件监控了一下,当我把画面切换到脉冲的时候发现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不一致的情况,感觉奇怪,理论上说不通.
其实这台机器工作也正常,走位也挺准的

网友F:
期盼高手解答,我会关注这个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