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发脉冲DRVI的问题

楼主(2011-11-06):
编程手册上讲DRVI的脉冲数值如是32位操作数,那就是-999,999和+999,999,我写了DDRVI K1000000 K5000 Y0 Y5,这样的一步进去,为什么程序检查是正确的?K1000000比999,999大啊,为什么不会出错?如果仅能是999,999,按脉冲当量0.001来算,发完这999,999 个脉冲工作台才走了999毫米,也就1米,如果一次要走1.5米呢?这条指令岂不是实现不了?还有我见许多程序这样写如DRVI K2999 Y0 Y5,为什么都喜欢用999呢,不写个整数上去?还有的写成DDRVI K999999 D130 Y0 Y2,尾数也是用9的,为啥?这是什么意思,最后的这条怎样解释其含意

网友A:
DDRVI K1000000 K5000 Y0 Y5 比如起始是0,当脉冲数递增超过999999之后,会从-999999起递增,直至走完1000000个脉冲,其脉冲数可从D8140(Y0输出)和D8142(Y1输出)监视到

楼主:
那么你说的从0到999,999递增完后,再从-999,999起开始递增直至发完1000,000个脉冲,岂不是变成反转了,不是说DRVI根据脉冲数值的符号正反转吗?这说不通了啊

网友B:
你用的是DDRVI,最大可超过1000000

网友C:
如2楼所所.指令里面K1000000是指,由当前位置走到目标位置实际要走的脉冲数.监视里的脉冲数,达到最大999,999后变为最小-999,999后递增,直到走完实际脉冲数1000,000个.这里的-999,999不是脉冲数的负数.所以不是反转,并不矛盾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D(2011-12-15):
学习了,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如果我再走完-999,999的递增所要定位的位置还没到达呢?还要走呢,是不是又从999,999开始走脉冲,既然是32位指令,为什么要是999,999与-999,999,不直接说是2147483647与-2147483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