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公司有一台1P的空调坏了,我特意拿它的室内机拆开看看,无奈,本人对空调硬件不是很熟悉,特上传几张图片,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了,1是不是为感温元件,从那些铜管那拆下来的,如果是,是什么类型的感温元件呢?2处这是个接头,我猜肯定是连着另一块电路板的,可惜被别人拆走了,敢问2处是连着一块什么样功能的电路板呢?3处是一单相交流电机,可上面连着不止三根线,不知道其他的线是干嘛用的,知道的就跟我说说哈。4处我猜是一继电器,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它上面有com,NC,NO标识,它有什么作用呢?5处我猜是一类似电流互感器的东东,因为它样子很像,不知道是不是?6处这一微型开关有什么作用,什么时候会用到它?7处貌似是一电容,如果是,就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容了?8处是什么元件呢?它旁边标着Q6,就不知道什么元件用Q代表了,9处是一变压器,可它上面没标它的电压比,知道的说说看啦,问题问得有点多,还望网友们多见谅,就帮帮我这新手吧,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些问题,还是找些专业资料了解了解吧!

网友B:
楼主的学习精神令人敬佩!!
我所知道的:1、感测管温的热电阻探头。2、应该是连接系统压力传感器信号插头。3、电机是可以调速的,有高、中、低档,所以线就不止3根了。4、我怎么看就像一个启动电容。5、应该是起保护电机作用的电流互感器吧。6、应该是手动开关。7、安规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用。8、三极管。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C: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照元件型号查资料,在这里问没有用!

网友D:
楼主还真是好学啊!佩服

网友E:
1、感温探头。2、是信号插头。3、电机是调速,有高、中、低档,所以线有5根。4、压缩机继电器。5、电感器。6、是手动开关。7、安规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用。8、三极管。9,是变压器。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照元件型号查资料,在这里问没有用!

  有些元件没有元件号,不是你想查就能查到的

网友F:
是什么问题你就都拆了??如果不是换机一样好象不用这样的

网友G:
去网上加人一些维修网站论坛,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H:
1:室温探头,检测室内温度,CPU根据它来控制空调制冷或制热。2:管温探头插口,检测管温,CPU根据它知道系统制冷或制热是否正常3:电机线有3根是测速线,还有3根是电机线,这个电机是带测速反馈的。4:控制压机的继电器。5:检测压机电流用的电流互感器,用作压机工作检测和过载保护。
6:应急开关,在没有遥控时应急用的。7:安规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用。8:三极管。9:是电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室温探头,检测室内温度,CPU根据它来控制空调制冷或制热。2:管温探头插口,检测管温,CPU根据它知道系统制冷或制热是否正常3:电机线有3根是测速线,还有3根是电机线,这个电机是带测速反馈的。4:控制压机的继电器。5:检测压机电流用的电流互感器,用作压机工作检测和过载保护。
6:应急开关,在没有遥控时应急用的。7:安规电容,滤除高频干扰用。8:三极管。9:是电源变压器。

感觉你说的都很对,就是有两点值得探讨,2处有人说是遥控接收电路板接口,因为1处的感温探头我是从铜管那拆下来的,也就不可能还是管温探头了,3处也有人说事电机带低,中,高速的,而不是你所说的测速反馈了。到底谁说的对呢,我也不清楚了,还请个能手来定夺下。

网友I:
查找专业资料

网友J:
4是压缩机起动继电器

网友H:
2处看得不怎么清楚,是2根线还是3根线,如果2根是感温头,3根就是遥控接收头。3处的话如果是有高中低档的是5根线的,并且是在一起的,测速电机则是3根电机线,是从电机线包出来的,另外3根是从轴承旁边出来的。我看看应该是测速电机吧。
空调拆机后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