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在使用的空调遥控器,想看看里面的结构,索性把它拆开看看,特上传几张图片上来,有些问题想向网友们请教了,1处的这种形式的按键第一次看见过,用朔胶类的按键按一下,就起到开关的作用,这是什么原理啊?2处的IC是具有什么样功能的IC呢?3处的红外发射管,其工作电压是怎样的呢,其是不是一种发光二级管?4处供液晶显示屏连接用的,怎么它的连接方式是这样的呢?有谁说说看,为什么是这样的连接方式呢?5处为液晶显示屏。大伙帮忙了,谢谢!

网友A:
遥控器主要由形成遥控信号的微处理器芯片、晶体振荡器、放大晶体管、红外发光二极管以及键盘矩阵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微处理器芯片IC1内部的振荡器通过2、3脚与外部的振荡晶体X组成一个高频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信号(480kHz)。此信号送入定时信号发生器后产生40KHz的正弦信号和定时脉冲信号。正弦信号送入编码调制器作为载波信号;定时脉冲信号送制扫信号发生器、键控输入编码器和指令编码器作为这些电路的时间标准信号。
IC1内部的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五中不同时间的扫描脉冲信号,由5~9脚输出送至键盘矩阵电路。当按下某一键时,相应于该功能按键的控制信号分别由10~14脚输入到键控编码器,输出相应功能的数码信号。然后由指编码器输出指令码信号,经过调制器调制在载波信号上,形成包含有功能信息的高频脉冲串,由17脚输出经过晶体管BG放大,推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D发射出脉冲调制信号。
嘿嘿,百度的比我解释详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主要由形成遥控信号的微处理器芯片、晶体振荡器、放大晶体管、红外发光二极管以及键盘矩阵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微处理器芯片IC1内部的振荡器通过2、3脚与外部的振荡晶体X组成一个高频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信号(480kHz)。此信号送入定时信号发生器后产生40KHz的正弦信号和定时脉冲信号。正弦信号送入编码调制器作为载波信号;定时脉冲信号送制扫信号发生器、键控输入编码器和指令编码器作为这些电路的时间标准信号。
IC1内部的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五中不同时间的扫描脉冲信号,由5~9脚输出送至键盘矩阵电路。当按下某一键时,相应于该功能按键的控制信号分别由10~14脚输入到键控编码器,输出相应功能的数码信号。然后由指编码器输出指令码信号,经过调制器调制在载波信号上,形成包含有功能信息的高频脉冲串,由17脚输出经过晶体管BG放大,推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D发射出脉冲调制信号。
嘿嘿,百度的比我解释详细多了。

你这是从哪里复制过来的吧,完全文不对题

网友B:
楼主你是做什么的呀,如果你学过电子技术,这个遥控器的原理就不是很难了。你仔细看看那个按键,可不是塑胶的,下边可还有个碳点,用来导电的,你按下去后碳点就会接通按键的两个金属片起到开关的作用。编码芯片对应的脚收到电平信号就会依据里面的程序编辑一组对应的编码信号,由输出端驱动红外二极管以二进制的形式发出一组红外光信号,当然你的眼睛是看不到那个光线的,但摄像机可以捕捉到红外光,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摄像头拍一下,可以看到那个二极管会一闪一闪的哦。当电视机或空调器收到这组二进制的信号后,CPU会进行解码,并驱动相应的功能动作。当然前提是你的接收端要能解码这个二进制的编码才行,如果接收端里面没有你这发出的这个编码,就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和工控上的通讯一样的。就说这么多吧。楼主你理解没呀。

网友C:
按键是用导电橡胶制做的,它有弹性,能导电,液晶屏也是靠导电橡胶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做什么的呀,如果你学过电子技术,这个遥控器的原理就不是很难了。你仔细看看那个按键,可不是塑胶的,下边可还有个碳点,用来导电的,你按下去后碳点就会接通按键的两个金属片起到开关的作用。编码芯片对应的脚收到电平信号就会依据里面的程序编辑一组对应的编码信号,由输出端驱动红外二极管以二进制的形式发出一组红外光信号,当然你的眼睛是看不到那个光线的,但摄像机可以捕捉到红外光,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摄像头拍一下,可以看到那个二极管会一闪一闪的哦。当电视机或空调器收到这组二进制的信号后,CPU会进行解码,并驱动相应的功能动作。当然前提是你的接收端要能解码这个二进制的编码才行,如果接收端里面没有你这发出的这个编码,就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和工控上的通讯一样的。就说这么多吧。楼主你理解没呀。
  多谢骄阳兄的指点,我已经理解了,还有什么问题还得向你请教哦。

网友C:
红外线发射管也是发光二极管的一种,只不过是发出的光,频率比较高,肉眼看不到,可以用带摄像头的手机看到。IC是一个编码器控制电路,产生脉冲用的。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发射管也是发光二极管的一种,只不过是发出的光,频率比较高,肉眼看不到,可以用带摄像头的手机看到。IC是一个编码器控制电路,产生脉冲用的。这样解释能明白吗。

能明白,也多谢 liuhanqi兄的赐教